弹簧夹套一般选用什么材质---请教

楼主(2008-06-09):
弹簧夹套一般选用什么材质
我用来夹持Φ64.7外径紫铜圆管,因为工件长250,批量加工,三爪夹不正,所以想做像夹铣刀的弹簧夹套那样的夹具,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
加长夹头   材料: 65Mn     硬度:夹持部分 HRC55-60 ,弹性区 HRC40-45 .

雕刻机筒夹  材质: SUJ2   硬度: HRC46 ”

铣夹头    材料: 65Mn   硬度: HRC560-60

楼主:
65Mn可以用其他材料代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65Mn可以用其他材料代替吗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两种弹簧用钢,一种比较常用的就是65Mn,还有一种好像含Si,记不太清具体牌号了。你可以找手册来查查。

网友:
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60Si2MnA

网友:
首先,和什么材料没有直接关系!车床上好多夹套是球铁的。
你的三爪有问题不能夹圆(同轴),和磨损有关的,要不修理,要不就换一套。
还有:差点被你误导!铜管?!三爪肯定夹变形了!

网友(2008-08-09):
65Mn就可以了。我做过的。

网友:
一般常用65Mn,前期球化处理,但不能淬火太高需要中温回火,精密一点的要定性处理一下再经加工。好一点的材料还有60Si2Mn也是常用的

网友:
石墨加工

夹石墨另件用什么样的弹簧夹?现用65MN常将中空另件夹坏。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