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五通换向阀的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08-06-09):
如图所示的一个三向五通换向阀回路,请问先导式单向阀安装的所缸两边的两种情有什么样的区别?

网友:
依我看放在无杆腔侧回油路上为无杆腔的保压,反之则反

网友:
根据一般缸的工作情况来看:
图1 是一个保压回路;
图2 是一个平衡回路。
但是要保证21处压力稳定,否则会出现爬行现象。

楼主:
再请问一下,如果两边各装一个,那又会是怎样呢?刚查过FESTO的资料,说是可以短时间制动的

网友:
那就相当于液压锁,是个缩紧回路。
在系统没有外加信号的情况下,使缸处于制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