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e右键不能用了---请教

楼主(2008-06-09):
我的pro/e右键在画图的时候不能用了,在图形区不能用了,在模型树区可以用,书上教的一些右键的命令我都用不起,请教大师指点一下
我用的是盗版的pro/e wildfire 2.0    但是以前右键是可以用的,现在突然不能用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proe的右键菜单比常规windows程序的右键菜单按下的时间要长一些,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你   可以的   非常感谢     按时间长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