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的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08-06-10):
我司有一批铝压铸的零件需要做表面处理,客户是意大利的提交的样品很亮,说是表面镀锌的,但是我们试了很多电镀厂效果都不理想,感觉颜色发暗,总是不如样品好,所以我在怀疑客人的样品不是镀锌的(因为这个客人以前范过比这还低级的错误)而是别的什么工艺。我也知道压铸铝的杂质多,氧化的效果一定也不好的,迷茫中.......想问客人样品到底是什么表面处理工艺,客人最后被我们问得没话说了,只说不管你用什么工艺,只要能达到样品的表面质量就行了!晕
所以想请教下压铸铝的表面可以镀锌吗?

网友A:
也可能是阳极氧化或化学镀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阳极氧化或化学镀镍吧

阳极氧化貌似是黑色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极氧化貌似是黑色的吧?

阳极氧化有好多中的,也有黑色的,还有象表面硬质阳极氧化的,厚度可以达到30~200um,但是我说的绝对不是氧化(客户样品)楼上说的什么化学镀镍倒是没接触过,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化学镀镍外表看跟电镀镍差不多,只是采用的化学氧化还原反应镀上去的,外观类似于不锈钢,或者比不锈钢稍微黄一点,铝合金上很多采用化学镀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学镀镍外表看跟电镀镍差不多,只是采用的化学氧化还原反应镀上去的,外观类似于不锈钢,或者比不锈钢稍微黄一点,铝合金上很多采用化学镀镍处理。

楼上的朋友有做过的零件表面样品吗?最好有照片就 好了,比较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学镀镍外表看跟电镀镍差不多,只是采用的化学氧化还原反应镀上去的,外观类似于不锈钢,或者比不锈钢稍微黄一点,铝合金上很多采用化学镀镍处理。

我刚问了专业做表面化学镀镍的工厂,得到的结果却和你说的大不一样的哦,因为铝的化学性能比较活泼,所以用化学电镀的方法一定是不合适的,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吗?或者是你能介绍给我,能做压铸铝的化学镀镍的厂家啊!谢谢啊

网友:
铝合金化学镀镍是很普遍的,只是由于铝性质比较活泼,前处理比较麻烦,一般化学镀镍厂比较小,技术实力也不够,不会做罢了,铝合金轮毂都是采用化学镀镍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价格一定也不低吧

网友:
价格5-10元/平方分米。颜色暗、半光至全光亮

网友:
如果是光亮的话可以镀光亮铬(Cr+3),很好的

楼主:
你说的是镀三价铬吧?价格很高的啊

网友(2008-07-14):
回复 楼主:

你用光亮振光试试看

网友(2017-12-11):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镀三价铬吧?价格很高的啊

lz最后进展如何了?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