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活塞如何密封?——请教

楼主(2008-06-10):
如图
请问各位谁有这方面的设计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液压缸的前端该如何密封?前端的防尘圈和密封件如何放置?这方面的设计资料我也没找到,各位知道哪里有吗?

网友:
为什么要做偏习的呢,是什么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于试验机上,它的功能很特殊,所以要弄成偏心的

网友:
应该是防止活塞杆转动或是受力特殊的原因才做成偏心的吧
你说的前端指活塞杆与导向套之间的密封吗
增强导向,与普通缸没有太大区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yujing2008好
由于偏心的存在,使油缸的前端没有空间了,要放密封件也就没有位置了。如是在缸筒上开槽,那样就得加大缸筒的厚度,过厚的缸筒对于设备又不太合理,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
我怎么看到星型环装在油口的中间呢?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
还是用防尘导吧!这样方便一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那不是油口,是放销子用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缸壁要多厚,这样直径的,相信缸壁厚应不低于10毫米吧,其余结构就根据你的具体安装要求来设计了,厚度在3-5毫米的密件是可以加工出来的,国内有很多家密封件无模加工的厂家,可以咨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错,壁厚是在10mm以上,我会咨询的,谢谢了

网友(2009-07-17):
试着采用迷宫密封吧,不过好像成本有点高
# R3 J; F; U* `2 G% b加工比较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