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17Ni2不锈钢加工变形----如图,请教

楼主(2008-06-10):
原料是棒料,原先工艺是粗车后调质,软爪夹外圆车内孔,然后上锥度心轴磨外圆,成品圆度有0.04毫米,现在改为调质后加工4-M6螺孔,装夹用螺孔夹紧精车内外圆(余量0.4毫米)发现还有0.02的圆度,请问怎样保证变形量

网友:
楼主:个人感觉你的加工工艺很好,如果还有变形量就是冷却问题,刀具问题,

网友:
这只有靠高精度的加工设备来解决了

网友(2014-01-21):
对机加工不太懂,你用螺纹孔定位间隙考虑过了吗?

网友:
螺纹只能起连接,不能用于定位。

网友:
精加工前加道去应力退火消除工件应力,精加工时注意冷却和磨削用量。

网友:
我觉得圆度可能是因为内外圆热变形引起的,不一定和装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