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做如图的钣金件,求助

楼主(2008-06-10):
我们要做如下的钣金件,材料是321或304不锈钢。但初期只做2件。不知道哪里可以做,价格如何,如果幅面不够可以两块拼接

网友:
板厚多少?圆孔画线钻,异形的线切割。价格估计低不了,看双方谈。

网友:
激光可以做,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误差0.1mm。问题你做的太少了,估计厂家不大愿干。在威海有家企业有激光床。查找新北洋即可。

网友:
激光切割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板厚多少?如果厚度不是太大,激光切是没问题的。不知您在什么地区,如果距离比较远,做得少就不划算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感觉激光加工应该可以,我问问,单价高点可以接受,板厚6mm

网友:
我们最高16MM可加工,

网友:
初期两件,我想就用线切割吧,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用激光机器加工(开模)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你就近寻找有激光切割设备的工厂!以前的德国TUMFF的500元每小时,现在可能会便宜点.

网友A:
搂主:您是那里的?
我们地区激光切割费用200元/小时左右,有些精度不高的160元/小时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可以做,不知你什么地区的,我在厦门,如有需要可以回复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搂主:您是那里的?
我们地区激光切割费用200元/小时左右,有些精度不高的160元/小时左右。

你在哪里啊?我们也想找激光切割的,在东莞

网友(2008-08-31):
激光切割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2008-10-30):
激光切割为最佳方案

网友:
我这里有MADA.

网友:
数控等离子,应该可以加工.

网友(2009-02-01):
LASER

用 LASER  轻松解决问题。

网友(2009-03-08):
等离子那能做这

网友(2009-04-11):
激光切割,可以做,我江苏无锡的,有意向的话,发我邮件:kevin_du@yeah.net

网友:
回复 网友C:
激光切割6mm,15元/米。

网友:
回复这种问题应该看看发布的时间,估计早就解决了

网友:
用激光切割好点.可以直接成形的.6mm厚的板子.有2000宽幅的.直接切割.简单快捷.可能就是价格稍高一些.我这里可以做.你在什么地方?我所在厂子,有三台上团的激光.台宽.1500*300,2000*4000两种.最厚可以切割20mm,

网友:
激光切割应该可以做!

网友:
搂主:您是那里的?
我们地区激光切割费用200元/小时左右,有些精度不高的160元/小时左右。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哪儿啊?这么便宜是什么机啊?功率多大?我有业务。

网友(2009-06-03):
初期两件,我想就用线切割吧,

网友(2009-07-08):
产品尺寸偏大,板材麻烦

网友:
用激光切割了,看你在哪里了,激光很容易干的

网友:
两件的话。异形就用线切割好了

网友:
激光切割加工

网友:
是滴,激光没问题的。够快。够好

网友:
激光或线割都行

网友:
线切割 的工作台 必须够大,激光切不好控制。

网友:
每件5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