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要求我组建一个模具车间---请教

楼主(2008-06-10):
近期老板要求我组建一个模具车间,因为以前没有涉及这个领域,看大伙能否给点意见!,大致的设备是慢丝一台,CNC一台,磨床3台,快丝2台还有些钻床,铣床之类的.主要做冲压类的模具,及工装夹具.主要供内部工厂使用. 该如何规划比较好.谢谢. 本人主要做项目的.但模具领域接触少.

网友A:
从你的设备描述我觉得还要车床,电火花,锯床,当然你还的考虑热处理,关键是人员,还有老板对这个车间的具体要达到的效果,是全部自己搞定,还是维修性的,还是只是装配性的,这点比较关键。我的一点愚见,供参考。

网友:
车床几台,铣床要有的,摇臂钻,还要有装配钳工,还有有磨床和快走丝

网友:
主要是看你们的模具是用来什么什么的,公司的规模及发展方向,你所提的设备是可以,但还不是很专啊,建议慢走丝及CNC慢一步上,走一步再看!!

网友:
其实很简单,首先要根据的的车间面积合理摆放你所有的设备:1、要知道快丝线割机比较脏,所以摆放的地点要尽量靠角落放,但必须要便于打扫;2、你说的磨床不知是否是手摇磨,如是那一定要和CNC及铣床之类的震动比较大的设备摆放的尽量远些,以避免给加工的精度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包括慢丝);3、当然楼上的几位也说了,主要还是看你们公司针对的模具类型及工作目的,如果有一部车床那是最好的了,不要太好的,一般性的就行,因为如果要加工精度高的工件那还是要靠好的设备(CNC)之类的;4、钳工的工作区域一定要干净、整洁,否则非常容易出现安全或是工件遗失的事件; 以上为鄙人之一些拙见。

网友:
慢丝一台,CNC一台,磨床3台,快丝2台还有些钻床,铣床之类的.主要做冲压类的模具,
三台什么磨床,不会全是平面磨吧.
你的模具是用慢走丝割的,还是用快走丝割,如果是用快走丝,2台可能有点少.
如果不是专业模具厂,加工还是外协好些.
好的人员是不可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自己搞定,还是维修性的,还是只是装配性的,这点比较关键。

同意以上说法:
    组建车间要看他的作用。不同性质有不同的配备(设备)。还要本着花钱少多办事的原则。你会组建不同规模的车间。

网友:
我这公司的模具车间就是模具钳工不好找,别的都好说

网友:
个人意见

要根据你们公司所作产品 模具的加工工艺顺序 还有个机器的相关性 编制物料流动路线,然后分析 最终确定各设备布局 在下愚见

网友(2008-07-19):
呵呵

磨床的事,我 可以提参考意见,因为我本身就就是生产磨床的!我不懂的我帮你问我门技术人员!

网友(2009-05-20):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不知是维修模具还是做模具,如需要的话电话联系13917953814

网友: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对于要求加工精度较高的机台最好是离装模区远一点;如磨床,走丝,火花较敏感机台,NC,车床,铣床钻床次之;
钳工台数量依规模依设!
有时因布局不当存在很多隐患!
友情提示!

网友:
楼主说得不够清晰,请问楼主模具车间是什么类型的,生产型还是维修型?
如果是简单的维修:车、铣、钻、磨、线切割,一个简单位的台钳工作台。
生产型就不说了

网友:
随便搞下就好啦。看你那个地方做事情多点哪就放大点。。。。。

网友:
多少预算,人员配置,应该做份详细的计划书。

网友:
不知道你们是要生产还是维修,如果生产,设备好象少了点,如果维修,应该足够了.

网友(2009-08-11):
好建议,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