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2007野火版和PRO-E2001版的界面对应关系---请教

楼主(2008-06-10):
我以前学PRO-E的时候 使用的是2001版 现在需要使用2007的野火版,在界面找命令的对应关系的时候非常郁闷,改变很大。有哪位大侠有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2001与野火版最大的区别在于
2001使用意向管理器进行设计,靠下拉菜单来完成一步步操作、
而野火版是在菜单栏里面的进行插入设计的
到最后的草绘平面时也是菜单化了
这样做变更时非常方便、
另外就是基本命令有点不同
野火版放大时用滚轮,移动是shift+滚轮
旋转是滚轮(中键)慢慢摸索下,我大概化了一个月的时间从2001跨越到野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