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控制的下位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0):
请教给位大侠,我刚做导师的项目,没有实际的经验.要控制一个实验台的实时监控系统.

请问下位机用PLC和板卡的优势分别在什么地方?

我需要采集回来模拟量到组态软件,显示在人机界面上.还要通过控制电液比例阀来控制液压系统运行!

网友:
xianggan90网友好!
.
板卡的优势在于:
可以与计算机溶为一体,因此,可直接借助于计算机的:
1、人机交互界面。
2、时实可视监控。
3、分段灵活调试。
4、与被控制对象进行灵活的人机对话。
5、可以进行灵活的进行中途暂停。
6、可以灵活的从程序的任意一点进入操作程序。
7、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存储功能。
8、可以方便灵活的调入其它程序。
9、……。
.
上述所列,大多是PLC不容易做到的。
.
syw   080610---20.13

楼主:
syw开门造车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学的是机电工程专业,由于我本科阶段只是学过PLC,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没有接触过板卡,
您的回答,我觉得那些的确是板卡的优点,可是,如果我使用了组态软件的话,PLC在这方面的劣势也就不明显了.
另外,据我所知,板卡的可靠性不如PLC,是不?
还有,我如果选择PLC(西门子)的话,还需要另外加AD模块和DA模块.
如果选择板卡的话呢?还需要再加AD模块吗?

网友:
xianggan90网友好!
.
板卡和PLC都是大规模集成芯片所组合成的数据采集和输入输出控制方面的电路板,
所以,可靠性应该视为等同。
.
关于“板卡的可靠性不如PLC”问题,大都出在输出用的继电器和功率管上。因为,板卡上的空间较小,
所以,所选的功率输出用的功率件,往往选用小型或超小型的,所以,表现的形式是,输端
容易烧损。
.
我用的板卡是单纯的输入、输出口,和数据采集卡,所以,可靠性是很高的。
.
关于“AD模块”的问题:市场上有很多种板卡,你得与你的任务相配套的板卡。
.
syw   080610---21.02

楼主:
syw开门造车  ,非常感谢您及时的精深的回答.

在你的解说之下,我消除了很多疑惑,非常感谢你!

这只是我开始做项目就遇到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以后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