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起始圆直径是怎么确定的---请教

楼主(2008-06-10):
请问各位前辈,渐开线起始圆直径是怎么确定的啊?我翻遍所有设计手册都没有找到,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哦?

网友:
最近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书上都找不到,希望有人能介绍一本书看看

这是网上找的计算直齿圆柱齿轮的公式

网友:
渐开线起始圆实际就是基圆。

网友(2009-04-20):
渐开线起始圆实际就是基圆。
引用 网友A:

搞笑,不清楚就不要发,这样会误导其他人,基圆是渐开线的发生圆,不是齿轮的渐开线起始圆,最好看看资料,搞清楚什么是齿轮渐开线起始圆

网友(2013-06-08):
这是个齿轮的重要参数,按配对齿的相关参数计算。国外齿轮该参数叫TIF

网友(2014-03-20):
对于刚接触齿轮的人来说,很容易当成是基圆半径。

网友:
有一个有效齿面起始圆直径 是嘛

网友(2014-12-10):
还是没人回答这个问题么?有没有专门齿轮方面的论坛可逛啊?!

网友(2015-01-31):
我开始也当成基圆了 希望有大神能够详解  齿根过渡圆弧的加工位置就是渐开线的起始圆吧

网友B(2015-06-09):
渐开线起始圆直径dFf
下面是ISO 21771给的公式:

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支持5楼,很多齿轮软件都可以算的

网友(2018-10-16):
引用 网友B:
渐开线起始圆直径dFf
下面是ISO 21771给的公式:

话说,这个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它限定了他的加工刀具的轮廓,上面说有刀具参数都是标准的,不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