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CAT,CASE滑移装载机铲斗双向调平系统

楼主(2008-06-10):
装载机的生产厂家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种经济可靠的双向平衡装置(上升、下降)。上升平衡装置虽在市场已有,但实际运用上不尽人意。目前租赁行业快速增长,但由于缺乏熟练的操作手,货物从装载机铲斗中散落,从叉车的叉杆上跌落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但生产力低下,而且作业失误频繁,引发安全隐患。
     目前装卸设备厂家的水平调平系统主要有两种:机械平衡系统和液压单向平衡系统。
       机械自动平衡装置,控制精度很高,但有自身的问题。由于结构方面的原因,机械结构阻挡了操作者的视野,造价也很高,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故障。原因是油缸为了达到水平状态经常被吸空,在油缸中产生气隙,如果有外力作用,例如在施工作业中遇到障碍,外力将被施加到整个设备上,此时液压的缓冲作用却无法发挥作用。
       单向液压平衡装置已使用很多年了。与机械平衡装置相比,单向液压平衡装置造价较低,使用效果也不错,但在功能上有致命缺点。在负载下降时,该套装置不能自动控制载物的水平,需要操作者的人工干预,只有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才能胜任此项工作。
      Delta Power公司成功解决了上述问题。经过五年的持续改进和各种性能试验,已成功开发了双向(上升和下降)自动平衡装置,完全可满足装载机械的使用要求。这种已专利注册的装置为BDSL, BDSL+系统。

这两种系统采用整体式结构,性价比很高,可在流量115升/分以下的各种液压移动系统中工作,效果令人非常满意。独特的回路设计和内部元件功能使BDSLBDSL-PLUS系统成为市场上唯一性价比高,维修率低的电液双向自动平衡系统。该系统现已批量生产,应用于很多厂家的机械上,如CNH,AGCO,Fendt等。
 技术参数:
流量:40-120L/min,
最大压力:25Mpa
适应串/并联多路阀:中位机能Y型,O型等。

BDSL和BDSL-PLUS系统用在等机械上,用于自动平衡控制。这些机械上所载货物要求能相对地面一固定角度起升和下降。自动平衡装置的应用,使这项工作自动化。同时,该系统允许操作者在任何时候将自动平衡方式转换为手动调节方式。
BDSL装置包括以下元件:(根据不同用户的需要可能稍有不同)
非等量分流集流阀-此阀将液压油以预先设定好的比例分给变幅和倾斜油缸。
平衡阀-此阀防止自动和手动状态下,倾斜油缸倾斜过度。
单向阀-用于保持倾斜位置。
先导液控单向阀-防止油缸爬行,导致铲斗颤动
平衡阀-防止重载操作时快速下落
可选件:多功能电磁阀,先导液控单向阀,防空穴溢流阀,浮动电磁阀等。
升降调节阀-保持重物升降的速度,系统设计容许过载,但须在极限范围以内。在中位机能为H的系统中需要该元件,在中位机能为O的系统中,可不采用此元件皆可。两位四通电磁阀-当需单独操纵变幅油缸和附件时,该阀接通。使系统处于悬浮状态。
BDSL装置能实现机械装置升降时的自动平衡,如料斗,托板,爪斗,液压锤,气动钻等。
BDSL装置应用于O型中位机能液压阀的液压机械中。
BDSL+装置适应于各种机械,例如:O,H型中位机能液压阀。

系统操作原理:
1,起升/自动平衡
     当起升时,控制阀换向,油进入变幅油缸的下腔,油缸将上腔油送到分流集流阀。分流集流阀根据预先设定值,将所需流量送到倾斜油缸下腔。多余流量泄漏回油箱。当变幅油缸起升时,倾斜油缸随之动作,使料斗在升降过程中始终保持平衡。

2,下降/自动平衡
当下降时,控制阀反向换向,压力油进入分流集流阀和倾斜缸的有杆腔,倾斜油缸回缩。倾斜油缸无杆腔排出的油也进入分流集流阀,与另一路进入的油合流,共同进入变幅油缸的有杆腔,变幅油缸无杆腔的油流回油箱。使料斗在下降过程中始终保持平衡。

BDSL装置适用于各种液压机械。一般来说,串联式多路换向阀或并联式多路换向阀。Delta公司的BDSL装置对于上述系统都适用。同样也适用于其它中位机能为OH型的负载感应多路阀。Delta公司可为不同的液压系统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BDSL装置包括三个主要元件:分流集流阀,两位四通电磁阀和平衡阀。这种装置在中位机能为O型的负载感应串联或并联多路换向阀系统中使用效果很好,BDSL-PLUS装置普遍应用在下降过程需要平衡控制的系统中。中位机能为O型或H型液压系统中都能使用。此装置可在系统中产生背压,用于倾斜油缸下降的控制。这意味着平衡系统不再需要其它的负载阀。采用此装置的好处在于可应用于任何种类的液压系统,不须对原有控制阀有任何改动。

网友(2008-10-09):
版主能否把你公司的资料样本寄给我公司啊?

网友(2009-03-10):
我是做这个的,需要更详细的资料.
你们主要代理哪个品牌?能配力士乐之外的系统吗

网友:
我现在做的滑移产品在国内算是顶尖的了,但是跟国外比较还是存在不少差距,特别是外观,内饰,噪音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居高不下.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成熟的国产配件

网友:
哈哈哈哈,滑移啊,是个好东西,但在中国的适应性是个问题,中国人习惯于拿驴当骡子用!

网友(2010-05-04):
直接用两个调平油缸,也可以实现,国产的高空作业车,两节折臂的,就用过

楼主(2010-07-16):
直接用两个调平油缸,也可以实现,国产的高空作业车,两节折臂的,就用过
引用 网友A:

主随油缸调平方式速度太慢了,另外精度较低,几个升降行程后就需手动干涉补油。

某工厂装载机的双向调平装置正在做动臂升降时铲斗自动调平试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不知国产有无非等量分流阀

网友:
能否讲一下,调平原理

网友(2012-09-16):
我们公司对你的这种产品很感兴趣,能不能把工作原理及原理图发来,还有一些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