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的材质。。。发黑效果不理想---请教

楼主(2008-06-10):
现有一问题,42CrMo的材质,调质到HRC30-35,加工完毕后离子氮化处理,渗氮深度0.4mm,然后表面发黑处理,问题是发黑的效果不很理想。而采用液体氮化不影响发黑处理的效果,但是液体氮化的变形影响零件的尺寸精 度,故不采用液体氮化。 请问表面处理的专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如果发黑不行的话,试试QPQ盐浴处理,不影响尺寸,有良好的耐磨性,防锈性,外观是均匀的黑色

网友(2024-03-29):
发黑的目的是啥呀,是为了防锈么还是为了外形美观,其实做好防锈处理就行了,没必要发黑# g8 `! @$ d; s% @- k

网友:
离子氮化+盐浴氧化不就行了!或者做真空离子氮化再水蒸气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