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油器喷油情况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1):
最近在研究喷油器,是机车上用的柴油喷油器,简称油嘴。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讨论一下。先提几个问题,以下几个原因是否会影响喷油雾化效果?1、针阀体座面、针阀锥面的角度、回度、光洁度2、针阀阀线位置3、针阀体座面深浅4、压力室大小以上一些原因是我们在生产中想到的,可能还有很多没想到的,同行们是否有相关的理论或实践分析,能确定影响喷油器雾化的所有原因以及主要、次要原因?虽然我遇到的是柴油机的油嘴,但我想不管是汽油机、柴油机,油嘴的原理应该是类似的,希望不论是汽油机还是柴油机的同行的能给予帮助,谢谢了。

网友:
这是对于半开式的燃烧室(或深坑型)

我只知道燃烧室方面的一些知识.希望对您有一些帮助.

网友:
这是关于喷油嘴的一些参数设计

网友:
孔型喷油器最主要的应该是喷油压力,喷孔大小和多少,还有柴油的粘度,其它的不太了解,应该和燃烧室相配套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两位都是从外部来说的,应该是搞柴油机的
但是从内部针阀与针阀体配合来说,两个如何更好的配合才能使喷油、雾化更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哈,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了,无能为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突然想起, 可不可以从外部设计内部参数呢?
从外部参数(燃油压力,雾化效果,喷油射程,喷油角等)来确定针阀的参数, 设计,模拟, 作实验,再不断改参数. 直到满足外部要求为止.

网友:
有个厂家告诉我,他们双面倒角做得不好!影响效果!

网友:
孤酒大侠,可以拆个博世或者德尔福的瞅瞅
机械方面的配合应该参考一下国外的技术

网友(2009-08-17):
油泵油嘴里的偶件配合本来就很难搞啊。我能想到的,压力的大小,针阀动作是否干脆。这些会影响到雾化效果的。今天又了解到一点:喷油孔长时间工作,即使不在燃烧室中燃烧的话,那么应该也会产生磨损吧?比如有些共轨喷油器,喷孔直径<0.2mm。出现磨损以后也会比设计时的要求要降低吧?国外的喷嘴之类的拆过,咱搞不出来呀。

网友(2013-07-01):
我现在做针阀偶件,请教前辈:
我认为油针的外圆圆柱度要好,油针60°45°圆度在生产中必须小于0.8um,我检测同行业的偶件一般在0.6左右;针阀体座面对中孔跳动工艺要求控制在8um,在生产中最好控制在0.5um;针阀体座面圆度控制在0.2um;配合滑动性良好,雾化才能压力大,声音清脆...请给见解谢谢

网友B:
针阀体座面对中孔跳动工艺要求控制在8um,在生产中最好控制在5um,昨天发错了,受限制改不了,主要是批量生产中怎么检测呢?有的用拨棒,有的用空气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阀体座面对中孔跳动工艺要求控制在8um,在生产中最好控制在5um,昨天发错了,受限制改不了,主要是批量生产 ...

目前受检测手段限制,这一公差难以检测,大部分企业应该是靠加工手段保证,即使真的监测出来了,不能通过加工手段保证的话,还是等于零

网友:
有的企业用U80中孔座面一次磨削,不过南方一些企业用的还是风动磨中孔以及风动磨座面;请教中孔几何形状怎么控制?北京自动检测厂生产的双母线测量仪有时候出现失真。

网友(2014-11-20):
据我所知,针阀交线直线大小,影响开启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