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圆锥面怎么展开?---请教

楼主(2008-06-11):
哪位大侠知道在SW中圆锥面怎么展开?

网友:
转成钣金件才可以展开

网友:
用钣金放样做,然后可以展开的。

网友A:
可以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1. 用钣金做
  1.1 放样钣金:上视基准面上做一个圆; 建一个上视基准面的一个基准面(可以平行或成一个角度),在此面上做一个圆; (注意这两个圆都要有个缺口,不能是整圆,否则无法放样); 点钣金放样的工具; 展开钣金
2. 零件建模后转换成钣金做
  前视基准面做中心线,斜直线,旋转建立359°的旋转特征(省去做切口了,钣金件不能是封闭的,无法制作和展开),点击钣金工具栏内的钣金插入折弯工具,选择旋转特征的缺口处的一条边线作为不动的固定面,确定后变成了钣金件,然后压缩"加工-折弯",圆锥就展开了.

不知道明白没有?

网友:
我想得到一个SW三维软件,不知有谁可以帮我一下

网友:
钣金可展开,
不过要留一点缝才行

网友(2010-04-10):
回复 网友A:
楼上讲的太好了!
这问题论坛上在早就有人提了!
注意:要展开必须要有缺口!(钣金)

网友(2011-03-16):
太好了
这个话题解决了我的困惑

网友:
谢谢了,看我我也学习了不少!!!!

网友(2012-02-29):
不知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3-04-27):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1. 用钣金做
  1.1 放样钣金:上视基准面上做一个圆; 建一个上视基准面的一个基准 ...

您的答复帮我大忙了,学会了,呵呵,多谢啊,我的QQ号在登录名中

网友(2014-06-23):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1. 用钣金做
  1.1 放样钣金:上视基准面上做一个圆; 建一个上视基准面的一个基准 ...

我用插入折弯命令,选取固定线时怎么选不上呀?选薄壁边缘线时说非线性边线无效,选不上我做旋转时的草图线呀?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1. 用钣金做
  1.1 放样钣金:上视基准面上做一个圆; 建一个上视基准面的一个基 ...

顶一个,细节补一下:注意圆锥顶部开裂口和旋转面不能封闭,可以旋转359°进行。

网友(2021-12-03):
讲解的很细心

网友:
为了保证准确性,折弯半径设置0.1.折弯系数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