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螺纹的表面粗糙度?----请教

楼主(2008-06-11):
谁知道怎么测量螺纹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
怎么  (测量)    螺纹的表面粗糙度?
怎么   判定  螺纹的表面粗糙度?     这样问是不是好点啊?

网友:
我想应该要用粗糙度测试仪才行吧。

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A:
有螺纹规测量啊

网友B:
牙面还是螺纹外表面?牙面要是大螺距估摸可以用粗糙度仪,小的就不知道了。螺纹外表面就是车加工面吧,可以直接测量出来的吧!纯粹砖家意见。错了拍砖啊!

网友C:
干涉显微镜应该可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螺纹规测量啊

螺纹规可以测量表面粗糙度吗?

网友:
干涉显微镜应该可以测量

简单的就是用对比块啦,不过90后的光度要求高一级呢,老企业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测量,是用仪器的那种。仪器是会测量而不会判断的。判断是用来表达人的行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螺纹规能测量表面粗糙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牙面还是螺纹外表面?牙面要是大螺距估摸可以用粗糙度仪,小的就不知道了。螺纹外表面就是车加工面吧,可以直接测量出来的吧!纯粹砖家意见。错了拍砖啊!

“螺纹外表面就是车加工面吧,可以直接测量出来的吧”怎么测量?

楼主:
"干涉显微镜应该可以测量"
有人比较了解干涉显微镜吗,是不是真的可以测量?

楼主(2008-11-05):
干涉显微镜测表面粗糙度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涉显微镜应该可以测量

  我在一个资料里查到一个关于干涉显微镜测量表面粗糙度的对照表,里面粗糙度为Ra0.01-Ra0.1,我想知道是不是干涉显微镜只能测Ra0.1及更精的表面,而螺纹的粗糙度约为Ra1.6,那么干涉显微镜是不是就不能测了呢?

网友(2012-08-31):
最近公司的产品老是有粗糙度相对以往较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