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换向阀导阀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1):
有个疑问,请各位高手指点
电液换向阀的导阀有几种类型?我的理解是3位的电液换向阀导阀,就Y型的,2位的电液换向阀,可以有很多种,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请各位高手指点
电液换向阀的导阀有几种类型?我的理解是3位的电液换向阀导阀,就Y型的,2位的电液换向阀,可以有很多种,不知道对不对?

嗯,3位的先导阀的话中位机能要是Y型的,以便先导电磁阀不得电是A,B油路都能回油,不会憋压,从而保证主阀能在弹簧里的作用下回到中位,否则如果先导阀A,B油路憋压可能会造成主阀两端不能回中位,这样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2位的应该也没几种,就是控制主阀两端的进出油

楼主:
先谢谢2楼的回复。我关心的是2位的情况,请再详细的诠释下,另外3位的只有弹簧对中,才是Y型的吧,如果是液压对中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P型的,等待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2楼的回复。我关心的是2位的情况,请再详细的诠释下,另外3位的只有弹簧对中,才是Y型的吧,如果是液压对中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P型的,等待正解。

三位液压对中确实是P型
楼主,请看附件的力士乐液控方向阀样本吧,所有2位3位的都有了
注意力士乐的机能符号与我国的代号不同

楼主:
谢谢拉,查看后,豁然开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拉,查看后,豁然开朗

不客气
力士乐的样本的确比较全面,特别是油泵方面,对得起其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