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环耐高温性能如何---请教

楼主(2008-06-11):
求教
活塞环耐高温性能如何,达到多少度
密封性能如何,一般采用几道密封
一般采用什么材料
以前没有用过,也没有找到样本,哪位大侠知道,可否告知小弟,现谢谢了~

网友:
您所说的活塞环是什么材质的?不一样的东西肯定结果也不一样,液压用密封件一般最高不过百十度,发动机用的金属环可能承受几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