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内壁防锈---请教

楼主(2008-06-11):
因为不是接着就用,过一段时间就生锈,(已涂过机油了),发货时总要再处理一下,有没有更好的防锈办法啊

网友A:
齿轮箱内壁也会生锈?不会吧!

齿轮箱里面即使没有齿轮油也会有黄油润滑,而且齿轮箱都是密封的,在这么多油的保护下怎么可能会生锈呢?
应该最不容易生锈的就是齿轮箱吧。

网友:
还是涂黄油好一些,机油容易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内壁也会生锈?不会吧!

齿轮箱里面即使没有齿轮油也会有黄油润滑,而且齿轮箱都是密封的,在这么多油的保护下怎么可能会生锈呢?
应该最不容易生锈的就是齿轮箱吧。

齿轮箱未使用时是空的没有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内壁也会生锈?不会吧!

齿轮箱里面即使没有齿轮油也会有黄油润滑,而且齿轮箱都是密封的,在这么多油的保护下怎么可能会生锈呢?
应该最不容易生锈的就是齿轮箱吧。
齿轮箱未使用时是空的没有机油

楼主:
齿轮箱未使用时是空的没有机油

网友:
我们都是涂防锈漆的

网友:
有专门的防锈油呀。

网友:
要求不高的就涂防锈漆再加机油,就OK 了

网友(2008-09-26):
我们内部也涂防锈漆.这样生锈的少点。

网友:
内壁在喷砂后,涂刷防锈油漆

网友(2009-03-31):
内部要涂防锈漆的

网友:
有专门的防锈防油漆,涮上就可以了

网友:
齿轮箱内部涂防锈漆

网友:
内壁做出来都是带油漆的!. |7 a2 N9 J; u2 P
这个箱体内壁应该被划伤过,导致生锈!

网友(2009-12-17):
齿轮箱里的润滑油都有防锈剂的,是不是用的润滑油不对啊?

网友:
不用的话就涂防锈油厚点,现在国产的质量不过关啊

网友:
涂防锈漆前箱体打磨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