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铸钢)承载力怎么计算出来---请教

楼主(2008-06-11):
请教各位,牌坊(铸钢)承载力怎么计算出来啊?立柱截面积要达到多少才可以满足2000T轧制力需要?谢谢谢谢谢谢了!

网友:
2000T轧制力的参数太简单了。
简单的一个立柱截面积不是解决办法,看你的工况条件,制造水准。
比较保险的办法是找相似的设计去参考。

楼主:
老兄啊,我关键就是要知道2000T轧制力需要多大的牌坊立柱截面啊!拜托赐教!

网友:
2000T轧制力是最大轧制力吗?
我见过:国产的牌坊立柱截面比德国能大60%,你选谁?

网友(2008-09-10):
用比较法看看

网友:
建议你:先根据用户对轧机刚度的要求计算一下(当然刚度计算是比较复杂的),然后找一下同类轧机比较,两种因素各占50%的比例,

网友(2010-07-28):
先根据用户对轧机刚度的要求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