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变幅油缸溜车---请教

楼主(2008-06-11):
我司一台起重机变幅油缸发现有溜车现象,变幅停止后,变幅会下降1度,然后就停止了,换了新平衡阀,溜车现象仍未消除。是不是油缸内泄呀,但为什么只下溜1度?厂家说不影响使用,但谁敢用呢?请大侠出手相助。谢谢了

网友:
起重机变幅油缸溜车

通常变幅油缸配置双向平衡阀,若平衡阀无泄漏,停机后变幅油缸不会有出现溜缸现象。这种溜缸现象像是油缸无杆腔有气体未排净或者油缸密封泄漏。
1, 可以排出油缸腔的气体,试试情况是否改善。
2, 若是油缸内泄。试验方法很简单,试验前应在变幅臂下放置支架,以防坠落。将油缸有杆腔一侧的平衡阀的调整螺丝慢慢释放,若发现出现溜缸现象,应立刻反方向旋转螺丝。此时出现溜缸应该是油缸密封已坏。
供参考。

网友:
可能是1.无杆腔有空气,2.内泄

网友:
如只下降1度就不再下降,赞同2楼观点,怀疑是升降油缸内有空气被压缩。应不影响正常使用。如油缸内漏,摆臂会缓慢下降一段距离(肯定大于1度)才会停止下降。

网友:
有个实例,一装载机提升到最高位置时,熄火停车,动臂下降约10毫米停止,拆检油缸,发现缸壁严重拉伤,更换油缸故障排除,换向阀中位机能o,请分析

网友:
5#的请分析

5#楼主,分析什么?下溜10mm左右就停止,这是典型油缸内泄引起的溜车。你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缸壁拉伤,密封不严引起内漏

网友:
不知道是不时在同一个未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