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油泵控制两个油压缸?---请教

楼主(2008-06-11):
如何用一个油泵和两个电磁阀控制两个独立的液压缸?

网友:
出油口分两路就可以了~~

网友:
给你个原理图, 参考一下吧

网友:
两油缸需要同步吗?

网友:
五种液压同步控制方案及精度

在多支路驱动器同时动作的应用设计中,等速同步驱动出现问题较为突出。为简化问题,用两个油缸的举升平台为例,下列公式和计算方法适应与多数驱动器,马达或油缸。
   如果载荷时对两个油缸不对称,油缸速度V1V2不同,Q1Q2流量不同,则油缸(1)和油缸(2)举升行程也不相同。看看下面的例子中油缸伸出速度不同对平台的水平位置的影响。

1:两个油缸的举升平台

     2:平台的水平倾斜

根据公式计算,速度变化时,平台倾斜角度随之变化,请见上表。可以根据工况来选择不同的设计方案。

   方案1:压力补偿分流阀
   压力补偿分流阀将一路供油分为两路等量供油,不受输入输出压力的影响。
  当平台负载变化时,滑阀(4)在分流阀(3)中自动滑移,以补偿P1P2压力的压差。压力通过滑阀内部的钻孔作用于相反一侧滑阀的端面,若P1压力较高,则相反一端的开口减少,其Q2开口流量相应减少,反之皆然。进口压力=高压出口的压力+开口的压降。集流阀的同步精度约为5-10%

方案2:压力补偿流量阀

压力补偿流量阀可以不受压力波动的影响,通过独立对个阀流量进行调整,满足同步速度的要求。该方案适用等量或不等量同步控制,对两路阀手动微动调整可以满足不同速度的要求。同步精度约为5%

方案3:同型号
液压泵
   采用两个同样型号的液压泵也可实现同步控制。但是负载压力波动会影响液压泵的内泄。两泵方案实现调速较困难。控制的精度约为5%

方案4:双杆等速油缸串联回路

采用双杆等速油缸串联回路的主要优点是容积效率较高。由于油缸1排出的流量与进入油缸2的流量相等,所以两油缸的速度相等。该方案等速同步控制精度约为1%
                              缺点是油缸1的压力为负载的2倍,另外双杆油缸的安装空间较大。

方案5:同步液压齿轮分流器

旋转式分流器是将一路供油分为两路或多路等量或不等量供油,供油不受输入输出压力的影响。
  双片分流器是由两个相同排量的马达组成,采用公共轴连接,因此两个马达的速度相同,流量也相同。工作原理同于马达,由于驱动轴几乎不损失动力,所以各马达片间压降极小。在结构可以根据流量速度采用不同数量和不同型号的马达组合,选配灵活,适应范围较广。由于马达内泄较低,同步控制精度约为1%
   该方案在同步控制中精度高,成本低,应用广泛。

楼主:
我的两个油压缸不是同步的,两个油缸都有各自的功用,我想最起码要两个电磁阀

网友:
计算好流量,选定好液压缸的排量,在泵的出油口处分成两路就可以啊

网友A:
两个油压缸不是同步的

采用负载感应、压力补偿、整体插装多路阀
整体插装式体积小,成本低,但流量较小,总流量为100-150L/min, 单片流量在20-50L/min.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amp;authorid=174492
采用负载感应、压力补偿、分体式多路换向阀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amp;authorid=174492

网友:
支持8楼朋友的意见!

网友:
两个油压缸不是同步的

五种液压同步控制方案的(二)和(五)都可以满足多支路独立控制,方案(二)的压力补偿流量阀可以独立调节。方案(五)的等量分流器,也有不等量分流器或称比例流量分流器,性价比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正在作一个系统,完工了写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负载感应、压力补偿、整体插装多路阀
整体插装式体积小,成本低,但流量较小,总流量为100-150L/min, 单片流量在20-50L/min.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7849&page=1&authorid=174492
采用负载感 ...
普通系统就普通为好,降低成本.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液压系统电机-油泵-油箱,是自己组建吗?

网友(2008-07-24):
理论上可行,但是在实际中却总是遇到两个油缸不同步的情况,难呀》

网友(2008-09-17):
回复 网友A:

谢谢,正好用上

网友(2009-06-02):
如果两个缸不是同时工作可选用电磁溢流阀+2个电磁换向阀 就能解决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