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个真空箱---请教

楼主(2008-06-11):
求教,真空箱

请教各位大侠:
       我现在要做一个真空箱,内空容积860*420*600,一面开口(860*600)作盖子,真空度-0.08MPa左右。
我现在想用30*30厚1的不锈钢方管焊接内骨架,每面布置十字筋,然后用1的不锈钢板包覆,密封用直径5.3的O形圈(不知道有没有直径930~950的?),或PU条自己拼接。
     不知方案可行否?

     PU条可否做密封用?直径有那几种?
     其它可以用来密封的材料有哪些?(总长3000左右)
     各位大大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查一下手册看有没有合适的O型圈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上最大的直径670,是不是没列完?

网友A:
你用的不锈钢材料太薄了,容易变形,也容易漏。即使有加强筋,5mm以上还是必要的。不敢想象1mm的板在真空状态下会变成啥样。

网友:
板太薄了,肯定会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不锈钢材料太薄了,容易变形,也容易漏。即使有加强筋,5mm以上还是必要的。不敢想象1mm的板在真空状态下会变成啥样。

意见同上,跟揉面团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