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薄壁注塑件注塑工艺性如何?---请教

楼主(2008-06-12):
直径100mm宽5mm左右的环形薄壁塑料件,0.5mm厚度的壁厚可以注塑吗?; }1 N1 B0 ?" H$ e7 Y
有哪些塑料可以选择?对零件强度要求不高。

网友:
不建议注塑加工,0.5mm已经超出了很多塑料的最小壁厚了,建议采用0.5mm片材直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