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进行锰系发黑好?还是alkali好?---请教

楼主(2008-06-12):
现有淬火后的细长轴零件,需做防腐处理,咨询各位大侠,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了,此外,何谓alkali处理?

网友:
alkali是氧化发黑吗?! x2 M7 ^6 W4 l, r: L
肯定锰系磷化好啊,防锈效果(中性盐雾试验时间)是传统发黑的10倍左右,成本跟发黑差不多

楼主:
谢谢,不知道能否做一点试验了,锰系发黑后的耐磨性怎么样?会褪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