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备报警时的处理过程

楼主(2008-06-12):
各位大侠:
    现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正常加工过程中,冷却液压力报警,主轴还继续转,如果希望在出现报警时主轴停止转动,该做什么设置?这一动作是由PLC程序控制的吗?
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在梯形图中控制

楼主:
能说得明白点吗?

网友:
这个是要大动PLC
一般是PLC是修改液压动作和主轴转动的先后(有的加尾做)
如果按你的要求,设置报警指令.那就不太清楚了,困难了点
要是在参数里有这个是最好的.
PLC里加这个,好象不太行吧
没有详细分析过,抱歉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