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上用的挡圈问题

楼主(2008-06-12):
最近设计了个大液压缸,前耳环要带关节轴承,型号是GE180ES的,可这种关节轴承用的孔用弹性挡圈在手册上查不到,谁冷帮下我啊 ???  应该用¢260的挡圈,还有它的沟槽尺寸???
还有个问题,这种关节轴承的宽度是105,我做的前耳环的厚度是200,这样能用吗??

网友:
1、没该规格的孔用挡圈,就不用这样设计,可将耳环孔加工为抬肩孔,在用一端盖固定关节轴承就OK了;
2、只要关节轴承转动范围不干涉就OK(排除干涉可将耳环孔两端孔口加大)

网友(2012-11-20):
如果像2楼楼主所说,那关节轴承与耳环孔应该是过盈配合,另一没有台阶的一面装配后铆一下,防止轴承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