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环技术---请教

楼主(2008-06-12):
请问有谁搞过滑环技术的,请给小弟讲讲,高压、低压的都成
现在我是一点都不明白!

网友A:
滑环,也称之为导电环,导电滑环,电刷,集电环或旋转电气关节。从6路到96路,从毫安培到250安培,从毫伏到600伏,从100转到10000转,

网友:
什么“从6路到96路,从毫安培到250安培,从毫伏到600伏,从100转到10000转”
楼上的能否再详细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环,也称之为导电环,导电滑环,电刷,集电环或旋转电气关节。从6路到96路,从毫安培到250安培,从毫伏到600伏,从100转到10000转,
free指的可能是集电环,可以将静止电缆的电流传递到旋转部件上。

网友:
网上搜一下,有现成产品

网友:
我们做非标的滑环,电压1000V以上的
还有光电复合的
普通的网上很多,你搜索就能找到n多

网友(2009-10-19):
网上的资料,我没有找到哈

网友:
看过一个滑环样本,浙江那边产的

网友:
有绕线电机的地方,如果不用无刷无环启动器的话,就有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