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夹头开4条槽有什么尺寸要求---请教

楼主(2008-06-12):
小弟刚接触机械没多久,最近自己搞了个加工厂,对精度有一定要求
在做仪表车夹头方面遇到了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材料和硬度方面已经找到资料解决了。还剩下开槽的问题。
我用的是65Mn,淬火调质到HRC44~48.夹头内孔31.5mm.外径70mm。
想问下槽开多少宽?长多少?后面的弹簧孔开多大?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严重不建议自己生产制造各类型机床、刀具等弹簧夹头!你用得越多,越觉得买回来的越值,我这里大大小小各种从仪表到数控用的夹头起码有千个以上,我从来都没有自己制造的打算,一个好的夹头需要的设备不少,单单磨外圆锥度和内孔同心就够麻烦了,

引用 楼主:
小弟刚接触机械没多久,最近自己搞了个加工厂,对精度有一定要求
在做仪表车夹头方面遇到了点问题,想请教一下
材料和硬度方面已经找到资料解决了。还剩下开槽的问题。
我用的是65Mn,淬火调质到HRC44~48.夹头内孔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不建议自己生产制造各类型机床、刀具等弹簧夹头!你用得越多,越觉得买回来的越值,我这里大大小小各种从仪表到数控用的夹头起码有千个以上,我从来都没有自己制造的打算,一个好的夹头需要的设备不少,单单磨外 ...
精明 好夹头不是简单能做出来的。 如果不是特殊夹头还是买现成的吧,现在很便宜了,自己做的有时候还比买来的贵,质量还没法比。

网友B:
NND,买北村机床的一对弹簧夹头1500,靠,一块弹簧钢才几块啊!我自己做个才几块钱,大不了车个爪坯装在机床上把夹头车出来。不就是寿命和耐磨性能差点嘛,我1500够买好几十个爪坯了,反正装上去就不卸下来,夹不住了就换。

网友A:
你说的是弹簧夹头用的拉爪,还是弹簧夹头啊?

引用 网友B:
NND,买北村机床的一对弹簧夹头1500,靠,一块弹簧钢才几块啊!我自己做个才几块钱,大不了车个爪坯装在机床上把夹头车出来。不就是寿命和耐磨性能差点嘛,我1500够买好几十个爪坯了,反正装上去就不卸下来,夹不住了 ...

网友:
我的国良仪表车用的弹簧夹头没有热处理,开槽只是用手锯割成的,挺好用,材料是G15

网友:
市面上的确是有好的夹头,但是它们一般都是用45#的,用65Mn少见,自己做有条件的话可以控制尺寸.我不反对2楼的说法.市面上的夹头也是良莠不齐的.

网友:
开槽宽为2~4 MM,因很多小型企业的夹头数量少型号多,
自己做的较多,
最好是买市场上标准的坯件自己加工孔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弹簧夹头用的拉爪,还是弹簧夹头啊?
不好意思,是夹头坯,由于我们厂还有用三爪的机床,所以一般我们厂说道夹具的毛坯直接就说爪坯。

网友:
高精度的弹簧夹头做起来是很麻烦的,自己做不太划算,还要时效,低精度的要是自己有设备做还可以

网友:
三爪的爪子是一样爪,气动夹头后面还有一副开闭爪的,夹头又是另外的夹头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夹头坯,由于我们厂还有用三爪的机床,所以一般我们厂说道夹具的毛坯直接就说爪坯。

网友:
我们这里夹头都是用线切割开槽的,并且槽后面的形状是这样的,这个形状所受弹力范围广并且均匀

网友(2012-02-16):
夹头做的好真的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