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材料是否为316L不锈钢?---请教

楼主(2008-06-12):
我公司外加工制作了一批不锈钢经轴,但发现有少量生锈现象.
现怀疑其材料不是316L不锈钢,如何检测?

网友A:
用钢谱议检测就可以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钢谱议检测就可以拉

纲谱仪是什么东西啊 没见过啊!楼上说的是不是光谱仪啊!!
楼主的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光谱分析,(化学成分)316不锈钢是属于马氏体不锈钢,可以用磁石吸一下,应该可以吸住的,304属于奥士体不锈钢,磁石是吸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纲谱仪是什么东西啊 没见过啊!楼上说的是不是光谱仪啊!!
楼主的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光谱分析,(化学成分)316不锈钢是属于马氏体不锈钢,可以用磁石吸一下,应该可以吸住的,304属于奥士体不锈钢,磁石是吸不住 ...
楼上的回答有错误。316、304同属于奥氏体不锈钢,机加工后无磁或含弱磁,加热后其磁性可去除。磁石可以作为最基础的判断之一,此外还有火花鉴别法、声音辨别法,这些都需要的是长期经验的积累;光谱仪,和微观金相分析法等需要仪器和进行化学分析等手段。看楼主自己选择了。

网友:
我还忘记告诉你了。中性盐雾实验法相对简单实用,其方法站内有,自己找一下。

网友:
是我搞错了 抱歉

网友:
分辨304/316还是怎么样?
废品收购站有一种药水,在通电的情况下可以分辨出304/316
然后就是质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