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的硬度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8-06-12):
请教各位大侠金属的硬度是怎么回事?布氏和洛氏有何不同,可以换算吗?---

网友:
给您一个表,2Cr13的硬度值。
至于其它问题,论坛里已经有资料,您搜寻一下即可。

网友:
布氏和洛氏基本上是10倍的关系

网友(2013-06-17):
硬度和热处理后的状态有关,同样的材料经不同的热处理可以得到不同的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