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合金与普通低碳钢焊接,用什么焊接方法比较好?

楼主(2008-06-12):
问题如上所述,求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采取钎焊比较好,焊接时注意采取合理工艺措施,比如基体表面清理,选择合适的钎料,钎剂,合理的预热温度,焊后保温,还要视合金大小采取合理的“刀槽”……钎焊工艺几句话就可以讲完,但是实际操作中对工艺一定要严格遵守,否则硬质合金极易产生裂纹,脱落……

网友:
铝和铁焊,不容易呀,我想纤焊比较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材料是碳化钨合金,属于硬质合金,图纸上要求用氩弧焊,我对焊接不是特别了解,焊接配套单位建议采用气焊,用铜丝焊条,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
氩弧焊焊接钨合金需要在纯氩环境中进行,投资高焊接质量不易保证,而且资料上介绍的是钨与钨合金的焊接没提到钨合金与钢基体的焊接,异种材料焊接问题会更多(线涨系数不同,预热温度,焊丝,工艺不易掌握,甚至能否焊接都是问题)所以最好采用钎焊,既然图纸上提到用氩弧焊,最好与设计单位沟通协商后再换焊接方式,还有钎料的选择还应该视工件工作环境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