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式蓄能器的活塞是什么材料的?---请教

楼主(2008-06-12):
我看美国拓步的是非金属的,   但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肯请大虾指教!

网友:
国内用复合材料够呛,曾经看到的还是钢的

网友:
一般要求质量要轻,铝合金或工程塑料。

网友(2008-08-28):
Re:

拓步的活塞大部分都是铝合金的,你说的非金属可能指的是活塞上的T型密封,或severe duty seal高强密封,或者是帮助活塞移动的轴承吧。他们其它材料的活塞,比如不锈钢,钛合金等等也可以提供的。

网友:
Parker Series 3000 Piston Accumulators 是铝或铁的:Pistons – aluminum (2" thru 7"), ductile iron (9" & 12")。

网友(2008-11-11):
你肯定错了,拓步的活塞杆除了碳钢和不锈钢,其它也都是合金,只是不同而已

网友(2009-07-19):
可以在钢件上面焊一层铜合金;或者就做成钢件,但是缸筒内部浇注一层铜合金也可以的!

网友:
最好用铸铝108即ZL108,重量轻材料性质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