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步进电机的控制器接收什么类型的信号?

楼主(2008-06-12):
请教大侠:步进电机的控制器接收什么类型的信号?

网友:
步进电机(包括驱动器)是将给定的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件。

  给定一个电脉冲信号,步进电机转子就转过相应的角度,这个角度就称作该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常用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大多为1.8度(俗称一步)或0.9度(俗称半步)。以步距角为0.9度的进步电机来说,当我们给步进电机一个电脉冲信号,步进电机就转过0.9度;给两个脉冲信号,步进电机就转过1.8度。以此类推,连续给定脉冲信号,步进电机就可以连续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