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系统加工中心报警处理办法---请教

楼主(2008-06-12):
我刚开始干加工中心,系统是FANUC-0I MC的 在用合金绞刀绞∮30孔时候,出现报警 ,主轴停转,复位无效,报警无法解除,只能重起机器.报警显示  9031:motor lock or v-sig los    请教大虾再不降低F的情况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一旦报警怎么操作才能杰出报警!谢谢

网友:
重输参数试一试了!

网友:
加工的是铸铁还是铝合金的?如果是F一定的情况下,我看还是S一定要配合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F值太快,造成主轴停转后出现的报警,机床没有问题,重新设定F值或S值.

网友:
终于找到一个好点的关于机械的网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