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西门子的USB-PPI+线是不是坏了?---请教

楼主(2008-06-12):
我今天使用西门子的PLC时,发现不能够和V4.0 STEP 7 MicroWIN SP3通讯,软件内部配置完全照说明书弄的,USB-PPI+线上指示红灯,但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3就是不能读出PLC的信息啊!
这个西门子的USB-PPI+线是不是坏了?
请赐教

楼主:
咋没人理我呢?

网友:
你测一下线不就知道了

楼主:
怎么测线啊?
请说详细点
它有USB驱动的,却按说明装不上去

网友:
楼主,请问你是不是用笔记本去读PLC的程序的!

你的操作系统是不是Vista操作系统?

因为西门子最近出了一个专门用于Vista操作系统的编程补丁软件!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软件兼容的问题!

楼主:
黄一钫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
我估计是线的问题
我的系统是xp,台式机
我把线拿到别人那里去试验,情况和我这里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