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溢流阀的作用---请教

楼主(2008-06-12):
各位网友:请问控制液压泵的电磁溢流阀前为何要用一个二次溢流阀,比单独只用电磁溢流阀有什莫好处。敬请关注不胜感激

网友:
兄弟,我估计你说的二次溢流阀是先导式溢流阀的导阀吧?

网友:
请楼主说的详细一些,这可能和工况有关,猜测是二次系统调压

网友:
原理上分析应该有两个调压范围
但一般用作引一个先导阀,方便操作,就是你说的二次溢流阀,

网友:
功能

1、做二级压力控制
2、遥控阀
3、不知道你那怎么配置的,就.......

网友:
一般是二级调压用..压力切换

网友:
我现在没有看明白楼主说的具体是什么意思!
我想的可能有二:
1、楼主说的为一先导溢流阀,也就是二楼说的先导阀的导阀。
2、二次调压阀。好象和楼上几位说的一样。
作用就是二次调节器压了,可是得到不同的两个压力。不过二次调压的的调定压力应该比上一级的调定压力要小的。得到比楼主说的电磁溢流阀调定压力低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