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电机功率计算---请教

楼主(2008-06-12):
柱塞缸径(柱塞)100mm,冲速20mm/s,系统压力10MPa,现计算出液压系统电机功率为:18KW 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
有必要这样大吗?请把您的计算依据贴出来好吗?

网友:
我来帮你算算吧
Q=V*D*D/21.22=0.02*100*100/21.22=9.4L/min
P=△pQ/(600*0.9)=100*9.4/540=1.7kw
电机功率2kw应该足够了

网友:
理论流量大概是9.42L/min    压力10MPa
实际流量为1.1-1.3倍的理论流量  没有蓄能器作辅助动力源等额外要求的话 大概取12L/min
系统压力要有25%-60%的余量    大概取14MPa
考虑一下各种泵的容积效率   根据楼上的计算公式   应该在3.5KW左右吧   楼主的是不是计算错误啊 :)

网友:
算了一下,楼主应该算错了,差太多了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
冲速20mm/s 应当是200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