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刀具能够车削镀铬层?---请教

楼主(2008-06-12):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什么刀具能够车削镀铬层?陶瓷刀具和金刚石刀具我们已经试过,不行!

网友:
不行就用磨床啊

网友:
PCBN刀具行不行啊?如不行的话就只有用超细微粒的K01了,

网友:
呵呵,电镀了又来车,有意思。

网友:
用磨床效率挺高的,应该试一下

楼主:
我们曾经使用过外圆磨,但是效率不是很高,另外尺寸很难控制,因为加工部位的公差是:0.018mm。现在我们是采用CBN刀具,但换刀频次太大,效率很低。想寻找比较适合的刀具来加工。楼上所说的刀具我们会试下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您的镀层厚度多少呢?
是什么方法镀的铬呢?
PCBN刀具也许可以试一下,但是PCBN一般不适合加工太细小的零件吧。
另外,PCBN的种类也分很多种,根据用途也有不同的选用讲究的。

网友:
何不考虑脱镀?

网友:
切深余量有多大?金刚石是肯定不行的,陶瓷刀片不行是个怎么不行法??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什么刀具能够车削镀铬层?陶瓷刀具和金刚石刀具我们已经试过,不行!

网友:
恩,我也想知道陶瓷刀是怎么个不行法的啊?
还有啊,最好提供下切削余量以及你零件的大小,切削参数等

网友(2008-10-06):
你的镀层是多少有没有铜或者其它的材料打底啊?
你现在的余量有多少。如果余量多的话你就退镀吧!
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
我们大部都是退镀的。

网友(2008-11-08):
将退镀坚持到底
不过以前也用陶瓷刀干过电镀层,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陶瓷刀是怎么个不行法

网友:
那个不是很清楚,老师还没有讲到那呢,,,,建议楼主下次上面东西把阅读权限改低点,,,

网友(2009-04-21):
用外圆磨效率和精度不应该比车低,可能你用的砂轮不对。

网友(2011-04-19):
缸套配合面镀铬,我们以前做过,都是磨的,很好控制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