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图纸明细栏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3):
看附件上的SCHEDULE

楼主:
:)

1200321是装配图,为何PART NUMBER有000,001,002,003这么多啊,不知道什么意思?
4202030是装配图上一个零件,怎么也分了001,002,003啊,搞不清什么意思啊?

网友:
给你举个车辆上面图纸编号的例子:
一个车子要包含很多个结构块,比如下面几部分是需要非标生产的:
总体布置图(00)——车身(01)——变速箱(02)——车桥(03)
车身是一个总成,由很多的分总成拼焊而成,分总成又有很多的型材组成,车身部分的某个零部件的图纸的编号就有可能是01-02-05。01代表车身,02代表车身的第二个分总成,05代表第二个分总成之中的第5个零件。
再举个例子:03-02-01-01代表车桥总成——第二个分总成的第二个分总成——第一个零件的零件图。
那么总体布置图(00)什么时候用呢?这是为了指明车辆的各个模块及其编号用的总体图。比如新研发的产品代号为5080,那么这张总体图纸的代号就是5080-00。
如果零件很多,很复杂,就会划分成很多个分总成,就像图书馆的书籍分类一样一层一层的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啊,我可觉得我那附件上的000,001,002应该不是这意思啊,根本没有具体的对应的000,001,002等的零件啊

网友:
#3说得对呀,就是那个意思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我那两个图怎么解释啊

网友:
图纸11.jpg里面那个COL.1是什么意思LZ知道吗?

图纸22.jpg里面schedule我理解的意思是
Part No.列是这个零件的物料号,4202030应该是这个图纸的图号。4202030.001,002,003,004,005应该是这个图纸所对应的零件的物料号。
当你生产零件物料号为4202030时,零件加工根据图示,原材料用16 GA. CRS的冷轧钢板,表面处理镀锌。
当你生产零件物料号为4202030.001时,零件加工与图示相反,原材料用16 GA. CRS的冷轧钢板,表面处理镀锌。
当你生产零件物料号为4202030.002时,零件加工根据图示,原材料16 GA. PAINTLOK,不需要表面处理。
当你生产零件物料号为4202030.004时,直接在零件4202030.002上加工,表面处理喷粉(白色)。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的吧,零件形状也许差不多,只是尺寸有所不同,有好几种尺寸,就相应的几个零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