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表面的电着黑处理---请教

楼主(2008-06-13):
我们公司的产品老是电着黑做不好,附着性很差,想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在深圳那做电着黑做好?

楼主:
我们这里没有做电镀的???,自已顶下呀,看那个高人给点建议

网友A:
镀蓝锌牙条长了白毛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指教!

请教 ! 我司有一批镀兰锌牙条   镀锌不良
其表面一段.一段就像是发霉似的 长了白毛   分布很均匀
请各位大侠指教!          急急!!!!!!!!!!!!!!!!!!!!!!!!!

楼主:
我们社区没有电镀厂技术工程吗?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 ! 我司有一批镀兰锌牙条   镀锌不良
其表面一段.一段就像是发霉似的 长了白毛   分布很均匀
请各位大侠指教!          急急!!!!!!!!!!!!!!!!!!!!!!!!!

应该是前处理问题。建议在脱脂、除油后+AO温水清洗。
要是压铸产品的话,还有可能是母材问题
FYI

楼主:
3楼的问题有解决呀

我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期待中...........

网友:
电着黑?应该是着色后的封闭工艺没做好!是不是有掉色的现象啊?应该是封闭时间的问题

网友(2009-05-12):
你好,我司主要做电着黑加工,可来电咨询13925819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