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直径为4mm的铆钉,能够铆主直径为4.8mm的孔吗?

楼主(2008-06-13):
急速请教:请问直径为4mm的铆钉,能够铆主直径为4.8mm的孔吗?
两块钣金上都是4.8的孔,想用直径为4的铆钉连接,请问这样可以吗?
急,急,急!

网友:
要看你采用的是什么样的铆钉咯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的,看你的节构,受力方面

网友:
怎么会用4的去铆4.8,
你只是想铆住,就没有其他的要求吗?

网友:
可以的,我刚才试用了,效果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由于老外的工厂里除了3.5的孔,下一档就是4.8的孔了,所以用直径为4的铆钉时不知道4.8的孔是否过大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直径为5的铆钉?

网友(2008-07-27):
没事的只要你的铆钉长度够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根据你的工况来决定,一工件的受力情况,铆钉的材质,将来的工件在何种条件下工作,铆接的方式,铆接后铆接部位的尺寸,形位公差,铆接状态,以及受力情况的分析与实际拉力实验等方面来综合考虑。

网友:
从道理上讲不合适,应该找找老外的铆钉 呵呵

网友:
没有接触过铆接方面的活儿,哪位高手能否把铆接方面的知识发上来,让大家一起学习呢

网友:
我今天也问了一些人,都说不行,因为间隙过大,两板材可以移动,久了会把铆钉给剪了

网友(2008-10-14):
还是用4.5的钉吧

用4的钉铆合时易偏,铆钉在孔里弯了,间隙大了不好。

网友(2009-09-15):
铆钉孔留的间隙太大了吧,基本上没这么干的

网友:
铆什么东西?9楼写的不错。问题都不写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
按你说的应该可以,要是铆钉长度不够可就不牢靠了,这需要理论计算和实际铆住后看效果的。

网友:
正常来说不太合适,间隙太大,失去转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