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钣金的圆面如何做?

楼主(2008-06-13):
SW中钣金的圆面如何做?谢谢!

网友:
好像所述不是很明确

网友:
哪个面啊?
柱面?圆面?

楼主:
就是在桶状钣金件的端面上生成一个喇叭口状的钣金 要求能够展开

网友:
钣金放样可以,试试,是否老钣金工所说的天方地圆吗

楼主:
不行的,所谓的天方地圆是放样后截面是直线的  我需要的是喇叭口状的圆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描述,这个零件在加工过程中好像必须产生拉伸,在SW里是无法展开的,只有用实践了。

网友(2010-04-10):
学习了!
这东西是很明白说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