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标准螺孔时出现图示画面,螺孔尺寸不对,不知何故?

楼主(2008-06-13):
我的proe是野火02的,在做标准螺孔时出现图示画面,螺孔尺寸不对,不知何故?是否与盗版软件有关?还是设置问题?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暂时帮不了你
尺寸不对是指哪个尺寸不对?相差有多大?
如果是25倍关系就是英制与公制设置问题~~~

楼主:
回版主,是输入的螺纹尺寸如M20x1和系统默认的光孔直径不匹配,无法正常做出螺孔。

楼主:
谢谢网友们关注,问题已解决,从别人那拷了个config.pro就好了。原因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没看到你说的情况,楼上说的对,主要看一下单位设置。25.4×.75=19.05,和公制M20x1的底孔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