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个棘手的活,加工成本要控制在3.5元以下---求助

楼主(2008-06-13):
如图,量产200K  材料为SUM24L 表面不允许划伤, 重要的是加工成本要控制在RMB3.5元以下啊!!急啊!!!!!!

网友:
外圆无芯磨,再上自动车,最后铣槽。不过3.5圆的机加费是有点紧 怎么两槽没有对称要求啊

楼主:
我也想到啊,但是表面要求不可以划伤啊,铣槽和去毛刺的时候很有可能刮花表面,

网友A:
铣槽和去毛刺的时候很有可能刮花表面

可以做磁力研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槽和去毛刺的时候很有可能刮花表面

可以做磁力研磨

3.5的价格还要做磁力研磨..............

网友B:
够呛!SUM24的材料是易切钢,代45钢用的。找走心车做可以一次加工完毕,包括开对称槽,不过3.5也太低了。难的!

网友C:
这么好价格啊,早知道发给我做算了,不过要保证有200K产量哦

引用 网友B:
够呛!SUM24的材料是易切钢,代45钢用的。找走心车做可以一次加工完毕,包括开对称槽,不过3.5也太低了。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价格啊,早知道发给我做算了,不过要保证有200K产量哦

开两条槽,我看你加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吧??你铣纵槽就不怕槽走歪了?棒料还要进行无心磨,我看是不容乐观的。

网友:
你想错了,拿把2mm立铣刀来铣那条槽??铣出来的效率肯定不止3.5了,想想别的加工工艺,后加工工序啊

引用 网友B:

开两条槽,我看你加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吧??你铣纵槽就不怕槽走歪了?棒料还要进行无心磨,我看是不容乐观的。

网友:
这个东西没什么难做的地方,还是易车铁,就是中间的那个孔只给到0.01的公差比较苛刻难搞一点,对于200K也就是20W件的数量,也就是70W的订单啊,有这七十万这个价格太好了,要不楼主转手扣下个百份之1~20的样子外发给我做算了,不过数量和订金到位才行

引用 网友B:

开两条槽,我看你加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吧??你铣纵槽就不怕槽走歪了?棒料还要进行无心磨,我看是不容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