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偏心油缸—请教

楼主(2008-06-13):
各位大侠好,我设计了一液压缸,因为性能的需要,活塞和活塞杆必须要做成偏心的,图纸在下面,螺栓的右端会连接的相关的设备上,它的行程为40mm,压力35Mpa。我刚毕业不久,到公司后的第一件活就是设计它,还包括与之相连的控制油路,感到有些心力不足,呵呵,请各位前辈帮忙看一下,这油缸设计的有缺陷没有?它前端的密封会有问题吗?请求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
存在问题
压力较高,螺栓受拉产生形变,容易使前端密封处产生泄漏,
你的前端盖为什么加工成这个形状
减小前端盖内沉孔直径,将密封件往缸筒内部移

网友:
35MPa一道格来圈,内泄会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他们产品的样本上说它的密封强度可以达到40mpa呢,它真的不行吗?

网友:
可以用,我说话有误,想到别的上便去了,黑黑,不要意思.这种情况应用很多

网友:
活塞运行到前后两端时盖和筒两台阶面受到的挤压强度是否计算?

网友:
为什么要偏心呢?

网友:
缸底连接螺栓在偏心的下端如何与工作台连接!好像不够位?

网友:
缸底压盖静密封,不应设为端面密封形式,非常容易泄漏! 特别是高压油缸!

网友:
缩短缸底压盖的压脚长度,尽可能加长活塞的支撑长度!

网友:
楼主:
这油缸好像没有进、出油口,不知能否工作 ! ?

网友:
缸头前端一度Y型圈,易漏! 应在Y型圈前(按受压方向)加一度T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羚羊版主好,这个还没有,可以说根本没有往这上面想,呵呵,待会好好算算,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wbm前辈好。感谢你在图纸中帮我找出这么多的错误,多谢您了!
这油缸是钢厂的试验机上要用的,因为功能的需要不得不做成偏心的。除了缸底外整个缸一周总共有12个M10的螺栓,强度经过计算过,应该没有问题的。对于缸底的密封,我是刚学着参与液压系统的设计,只是看着手册上好多都是用这种方式的,所以我就选了它,过会我会查一下其它的资料,找一个更好的密封方式。对于其他的我会根据您提的建议,认真修改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