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仪哪家的好

楼主(2008-06-13):
我公司购买了一台时代的粗糙度仪,感觉不太好用,社区有谁知道哪家的好用?

网友:
要看你需要测量什么样的产品了,而且粗糙度仪有台式的也有便携式的,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了。市面上英国泰勒产品是最好的了,但是价格比较高,另外还有瑞士ASMETO、TESA。日本三丰的也还还可以。

网友:
国内的北京时代也还不错啊,至少性价比高啊

网友:
三丰轮廓仪 可以进行粗糙度的检测还可以对距离、段差、角度、半径等尺寸的进行量测

网友:
用小日的的吧,美国佬也用的。。。

网友:
三丰粗糙度测量仪SJ-201、SJ301、SJ401都很不错啊,昨天刚出了一台SJ201;

网友:
仅仅检测Ra、Rz参数,用国产的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国家标准中的Rz和国际标准及DIN标准中的Rz含义是不一样的,检出值也就差别较大。如果检测珩磨内孔网纹的一些参数,比如:Rmax、Rk、Rvk、Rpk以及波纹度和轮廓支承长度率,用进口的比较好,一是准确,而是稳定,重复性好。国产的哈量的就可以,进口的英国泰勒和德国霍梅尔、马尔的较好,前者比较娇嫩,检测精度较高,适合实验室用,后两者适合现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