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启动次数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13):
我想用电机(带减速机)实现一个翻转机构,翻转角度为180度,完成一个180度翻转时间为5秒,紧接着电机反转,回到初始位置.也就是说电机启动五秒后反转.每小时电机启动100次,完成50个翻转动作.电机初选用4KW,1500r/m,经减速机输出转数3r/m.不知电机能否实现.

网友:
不知楼主的设备需要多大的驱动扭矩,如电机满负荷工作,频繁正反启动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发热。如在70%负荷应能正常工作,但建议正转换反转时电机有短暂停顿,以减少对电机、电气系统、机械部分的冲击。

网友:
建议使用凸轮摇杆机构实现翻转180度。
电机最好不要频繁启动或变向。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电动机频繁启动及变更转向会减少电机的寿命的!

网友:
现在有一种电机,已经用在冲床上了,并且很适合龙门刨改造,可以用这种电机。在网上搜搜吧,叫什莫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了。

网友:
搜到了,开关磁阻调速电机。

网友:
扭矩不大的情况下,国外有伺服电机的方案,但要加装水冷装置,300~400次/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用旋转气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