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问题集中---请教

楼主(2008-06-13):
1.合套后圆锥轴承保持架的松紧程度该如何?
2.C级轴承在手动仪器上检测。出现清脆噪音和憨厚噪音是哪里的问题,请分析!
3.冲压保持架变形有几种?都怎么解决?
4.TIMKEN 32310 和 32310B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1、合套后保持架的松紧程度应该不变。老弟是不是指轴向或径向间隙,可以通过调整解决,一般根据设计要求来定。
2、可能跟油的状态有关。如果轴承用煤油清洗过,清脆音,如果没洗过,低频比重较高频多,听起来较憨厚。
3、游隙大,轴或壳体不圆,受轴向力大,轴承受到不正常冲击,可能会引起冲压保持架变形,不过在现场很少有机会碰到。
4、对不起,兄弟,我没有轴承手册,手册上一般都有介绍。

网友:
老丁1 确实高手.
3.冲压保持架变形有几种?都怎么解决?
也有包装不当引起的,我就遇过.

网友:
谢谢斑竹夸奖,您才是真正的高手。久仰。

网友:
怎样设计加工轴承孔的专用夹具啊?

怎样设计加工轴承孔的专用夹具啊?

网友:
那得看你的零件结构方有可能讨论定位、夹紧方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油孔?顶丝孔?

楼主:
TIMKEN 32310 是圆锥,会有什么接触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