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切割切割速度问题

楼主(2008-06-13):
我的机床是DK7732快走丝机床,用的是HL数控系统,现在加工20CrMnTi的料子(未淬火)出现了下列情况:
1、切割时速度不一样,丝筒向左移动时的切割速度明显比向右移动时的切割速度快。
2、切割面的光洁度一件比一件差,导轮已经换了,但是情况还是没有解决。
3、工件厚度为40mm,但是切割速度(在其他设置一样时)明显比以前慢,机床是刚清洗的,水也是才换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冷却的不好,要把水流弄的强一点,射向打火点,不能让水顺着线向上带,那样冷却的太慢了.
慢可能是线太细,电流弄小一点,速度再慢一点可能就行了吧,我也就知道这些了,但愿能用上.

网友:
切割速度不一样,说明是你的水流有个方向小了,不能很快的冲掉杂质。
要检查导轮和过轮,不行就全换了。
丝也要紧。

网友(2023-03-30):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

攒够威望再来

网友(2023-12-14):
导电块检查一下